[ZLG-ARM] p0.14作I/O输出不正常,已经加上拉电阻拉

楼主(2008-03-11):
用Easy2131开发板调试p0.14输出正常
自己做了一个试验板后,发现p0.14口输出高电平不正常,0.5V左右
其它口输出正常,为啥阿??
p0.14已经加了上拉电阻阿

网友A:
回复如下

ctq5207,您好!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1、有没有正确设置P0.14为输出口;
    2、检查P0.14管脚线路连接。
                       By zlgarm_wuzhijian

楼主:
我用Easy2131开发板的程序移植过来的

应该来说程序是没问题的
管脚线路连接测过了,没问题
外围没有其他器件了
郁闷阿
帮忙啊。。。。

楼主:
换了CPU还是如此阿

网友A:
回复如下

ctq5207,您好!
    从您发的帖可以看出,应该是您电路的问题,请仔细检查一下您硬件电路。
                                          By zlgarm_wuzhijian

网友A:
ctq5207 您好!

楼主:
建议您把该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编一个简单的示例程序,查看IO0PIN寄存器,看一下与该引脚上的电平值是否一致,用以判断该引脚是否被连通!
On duty : zlgarm_sunyugang

楼主:
我的I/O实际上就是控制LCM的数据线DB0-DB7

现在观测的问题就是p0.14控制的数据线不能正常,其他口线均正常
为啥阿???
我的LCM是好的,如果把LCM去掉,p0.14就正常了,加上LCM,就是P0.14这个数据线不正常,其余正常
????

楼主:
我用Easy2131开发板控制LCM确能正常显示

自己做的板,现在没啥外围器件,就LCM,数据线通过I/o控制
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啊

楼主:
是不是P0.14口驱动能力不够啊

楼主:
换了其他口就可以显示了

为啥?P0.14不能正确输出阿

网友A:
ctq5207 您好!

楼主:
您加的上拉电阻是多大?
On duty : zlgarm_sunyugang

楼主:
我想应该是LCM对应的p0.14脚使得CPU进入ISP模式拉

我想应该是LCM对应的p0.14脚使得CPU进入ISP模式拉
因为我把LCM去掉,p0.14就能正确输出
看来要小心使用p0.14了,以后尽量不用她了

网友B:
P0.14要接上拉电阻才稳定

P0.14要接上拉电阻才稳定 不然极易进入IS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