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2214加密问题

楼主(2008-03-11):
请问周工,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是我用RELINCHIP模板编译的程序,不过我把PINSEL2改成了JTAG口使能,那加密还有用吗,发现下载程序后还可以调试?真奇怪了,不是加密了吗,按理说调试不了啊!谢谢

网友A:
Flash加密

fantesy 您好:

    不知您加密编程后有没有掉电。加密编程后只有重新上电后,加密才有效。
   不会出现您所说的情况,这里所说的加密,只对具有内部Flash的LPC2000系列ARM芯片的片内Flash有效,对外扩存储器是不起作用的。
                                  by 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掉电了

掉电了的,还是不能保护住,是2214,程序在内部FLASH。我看到在0X000001F地址上有DCD 0X87654321的,但为什么还可以用JTAG调试呢?

楼主:
在吗?帮忙解答下啊

现在确实出现了我说的情况,希望帮忙解答了!产品要出啊,就剩这个问题了!

网友A:
fantesy,您好!

请您耐心等待,我们现正正在测试您所诉的问题。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

网友A:
fantesy,您好!

经过我们测试,并未出现您所诉的情况。
请检查您的加密设置是否正确。
例如:如果是使用我们的模板的话,请使用RelInChip。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

楼主:
谢谢了,我把我的设置给你们看

LDR     R0, =PINSEL2
        LDR     R1, =0x0f814914
        STR     R1, [R0]
用的是RELINCHIP的模板。

楼主:
图片

通过ADS看到内部是这样的,下电后还是能调试啊

网友A:
加密

fantesy 您好!
    1、首先确保您的程序是烧进,并正确运行
    2、必须切断一切电源,包括JTAG-H.
                   By zlgarm_lijintao

网友A:
加密

fantesy 您好!
     LDR     R1, =0x0f814914这句改为LDR     R1, =0x0f814910 试试。
                         On duty zlgarm_lijintao

楼主:
我就是说JTAG使能情况下啊

我就是说JTAG使能情况下啊,你们测试过吗,明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