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自己用LPC2220做了一块板子,可如何让程序在片内RAM运行呢?

楼主(2008-05-08):
我查资料LPC2220的片内RAM有64KB,已经足够用了,
在做板子的时候就没有外扩RAM和FLASH
可是如何让程序在片内RAM运行呢?
大侠们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
办法就是改一改加片FLASH再做一块.当然,你也可以不改电路,每次运行之前,用JTAG下载到RAM里,再让它脱机运行;也可以加块电池,用JTAG下载一次就行了,不过电池一定要撑住.

楼主:
回复2楼

首先还是谢谢了。
给的工程模板都是加载到片外RAM和FLASH的,没有片内RAM的配置
难道片内的RAM就没法用?只能外扩?

我只是做一个测试板,想测一下系统的性能,
因为程序不大,所以没有外扩,也是个失误

楼主:
问题似乎解决了

原来还是有个模板的。不过好像没有操作系统加载到片内RAM的模板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错的

希望能把模板的具体配置说下,学习下哈

网友C:
模板

这几天粗略看了一下ARM和LPC的资料;准备入门钻一下;
初步感受:
周立功在ARM芯片的模板方面下足了功夫;刚入门还有些看不懂的地方;举例说明:
关于LDR指令和B指令;
资料中一会说LDR可访问32M空间,而B指令不行;
一会说B指令访问32M空间,而LDR指令不行;
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倒底谁32M我也顾不上了;重点在看中断嵌入部分。
ARM的中断真的复杂,远没有51系列简明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