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VICIntEnable无法操作,急急急!!!!

楼主(2008-05-08):
ic, TE, BLE, vi, ui
周工您好:
    我使用的是smart2300开发模板,发现我如下设置VICIntEnable时,VICIntEnable内的值始终都写不进去.
   VICVectPri4 =0;
   VICVectAddr4=(uint32)Timer0_Exception;
   VICIntEnable|=(uint32)1<<4;

   VICVectPri26 =2;
   VectAddr26=(uint32)Timer2_Exception;
   VICIntEnable|=(uint32)1<<26;
操作后,发现VICIntEnable的值始终为0x000000000.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开关没打开???

楼主:
难道说,在用户模块下,不能设置此寄存器吗??

难道说,在用户模块下,不能设置此寄存器吗??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请您检查您的模板寄存器配置文件 VICIntEnable的地址是否设置正确。
By glh

楼主:
谢谢

设置是对的,但是用你们的模板提供的函数SetVICIRQ()就可以更改这个寄存器的值.我跟踪了一下,发现这个函数里使用软件中断将模式切换到了管理模式下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模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