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2148的IO功能切换后,串口收发不正常!

楼主(2008-05-15):
需求:
因为需要用到低功耗方式,把4*4键盘的列线分别接入到P0.7 , P0.14 , P0.20 , P0.30上,正常工作时初始化GPIO,若系统没有任务时初始化为对应的外部中断EINT1 , EINT2 , EINT3,同时进入空闲状态,以降低系统功耗。

问题:
系统还没有进入到空闲状态时(已注释),仅仅执行了GPIO2EInt函数后,可以唤醒2148且键盘初始化为GPIO能正常工作,但此时U0串口发送不出数据,接受有时也不正常。

关键函数:

main()
{
    do
    {
         Msg = GetMessage(EventPool);
        if(Msg.hProc > (CALLBACK)0x000001EC)
        {
            SysParam.Status &= (~SYS_STATUS_WAKE_UP) ;
            Msg.hProc(Msg.Data);
            SysParam.TimeOut = 0 ;
          }
        else
        {
            if(SysParam.TimeOut++ >= SYSTEM_IDLE_TIME / 40)
            {
                SysParam.Status |= SYS_STATUS_WAKE_UP ;
                  Sleep();
            }
        }
    }while(1);
}

=====================================================================

void Sleep()
{
    GPIO2EInt();
    while(1)
    {
          if((SysParam.Status & SYS_STATUS_WAKE_UP) == SYS_STATUS_WAKE_UP)
        {
            KeyLightOff() ;
            LCDLightOff() ;
        //    POWER->P_CON = 0x01 ; //idle status
        }
        else
        {
            SysParam.TimeOut = 0 ;
            KeyLightOn() ;
            LCDLightOn() ;
            //Menu.Status = MENU_STATUS_STAND_BY ;
            //ShowRdyStatu(NULL);
            break ;
        }
    }
}

==================================================================

void WakeUp()
{
//    POWER->P_CON = 0x00 ;
    PINSEL->PIN_SEL0 |= (P0_0_TXD0 << P0_0_PINSEL) | (P0_1_RXD0 << P0_1_PINSEL); //设置I/O连接到UART0
    SYSCON->EXT_INT = 0x08 ;
    SYSCON->EXT_INT = 0x04 ;
    SYSCON->EXT_INT = 0x02 ;

    PINSEL->PIN_SEL1 &= (P0_30_GPIO << P0_30_PINSEL);
    PINSEL->PIN_SEL1 &= (P0_20_GPIO << P0_20_PINSEL);
    PINSEL->PIN_SEL0 &= (P0_7_GPIO  << P0_7_PINSEL) ;
    PINSEL->PIN_SEL0 &= (P0_14_GPIO << P0_14_PINSEL);

    VIC->IntEnClr |= ( 1 << VICIntSel_EINT1 ) ;
    VIC->IntEnClr |= ( 1 << VICIntSel_EINT2 ) ;
    VIC->IntEnClr |= ( 1 << VICIntSel_EINT3 ) ;

    PLL->PLL_CON = 1 ;
    PLL->PLL_CFG = 0x25 ;  // M = 6 P = 2
    PLL->PLL_FEED = 0xAA ;
    PLL->PLL_FEED = 0x55 ;
    while(PLL->PLL_STAT & (1 << 10) == 0);
    PLL->PLL_CON = 3 ;
    PLL->PLL_FEED = 0xaa ;
    PLL->PLL_FEED = 0x55 ;
     KeyBoardInit();
    SysParam.Status &= (~SYS_STATUS_WAKE_UP) ;
    VIC->IntEnable |= (1 << VICIntSel_PWM0) ;
    SysParam.TimeOut = 0 ;
}

//-----------------------------------------------------------------------------------

void WakeUpFromEInt1() __irq
{
    while((SYSCON->EXT_INT &0x02) != 0)
    {
        SYSCON->EXT_INT = ( 1 << EINT1 ) ;
    }
    WakeUp();
    VIC->VectAddr = 0x00 ;
}

//-----------------------------------------------------------------------------------

void WakeUpFromEInt2() __irq
{
    while((SYSCON->EXT_INT &0x04) != 0)
    {
        SYSCON->EXT_INT = ( 1 << EINT2 ) ;
    }
    WakeUp();
    VIC->VectAddr = 0x00 ;
}

//-----------------------------------------------------------------------------------

void WakeUpFromEInt3() __irq
{
    while((SYSCON->EXT_INT &0x08) != 0)
    {
        SYSCON->EXT_INT = ( 1 << EINT3 ) ;
    }
    WakeUp();
    VIC->VectAddr = 0x00 ;
}

//------------------------------------------------------------------------------------

void GPIO2EInt(void)
{
    DisableIRQ();
    PINSEL->PIN_SEL1 |= (P0_30_EINT3 << P0_30_PINSEL);
    PINSEL->PIN_SEL1 |= (P0_20_EINT3 << P0_20_PINSEL);
    PINSEL->PIN_SEL0 |= (P0_7_EINT2 << P0_7_PINSEL);
    PINSEL->PIN_SEL0 |= (P0_14_EINT1 << P0_14_PINSEL);

    VIC->IntEnClr |= ( 1 << VICIntSel_PWM0 );
    P0->IODIR |= ( KEY_COL1 ) | (  KEY_COL2 ) | (  KEY_COL3 ) |  ( KEY_COL4 ) ;
    P0->IOCLR |= ( KEY_COL1 ) | (  KEY_COL2 ) | (  KEY_COL3 ) |  ( KEY_COL4 ) ;
    SYSCON->EXT_MODE = 0x00;         //interrupt is low volate triggle
    SYSCON->EXT_POLAR = 0x00 ;
    SYSCON->INT_WAKE = ( 1 << EXTWAKE1 ) |  ( 1 << EXTWAKE2 ) | ( 1 << EXTWAKE3 )  ;
    SYSCON->EXT_INT  = ( 1 << EINT1 ) | ( 1 << EINT2) | ( 1 << EINT3 )  ;

    VIC->VectCntls[5] = VICIntSel_Enable | VICIntSel_EINT1 ;
    VIC->VectAddrs[5] = (unsigned int)WakeUpFromEInt1;            //

    VIC->VectCntls[6] = VICIntSel_Enable | VICIntSel_EINT2 ;
    VIC->VectAddrs[6] = (unsigned int)WakeUpFromEInt2 ;            //

    VIC->VectCntls[7] = VICIntSel_Enable | VICIntSel_EINT3 ;
    VIC->VectAddrs[7] = (unsigned int)WakeUpFromEInt3 ;            //

      VIC->IntEnable |=  ( 1 << VICIntSel_EINT1 ) | ( 1 << VICIntSel_EINT2 ) | ( 1 << VICIntSel_EINT3 );
    EnableIRQ();
}

网友A:
您好

楼主,您好:
    您尝试只运行两个任务:串口0和IO管教切换,看看两个任务是否真的有影响。这两个外设在内部是独立的,基本上是在软件上出的问题。
by:lrk

网友A:
问题回复

 yxele ,您好:
    您的串口没有初始化,请仔细检查。
on duty: zlgarm_LBH

楼主:
re

有初始化函数,如下,只是没有列出!
另,我已经按李工所述的检查了PINSEL的配置,在IO功能配置切换的时候,UART0的引脚配置没有改变,还是TX0 RX0

#define DebugU0 0
void Uart0Init(void)
{
    unsigned int Fdiv;
      Uart.TxCount = 0;
      Uart.RxCount = 0;
      Uart.TxdCount = 0;
      Uart.RxdCount = 0;
      Uart.TxBusy = 0;
      PINSEL->PIN_SEL0 |= (P0_0_TXD0 << P0_0_PINSEL) | (P0_1_RXD0 << P0_1_PINSEL); //设置I/O连接到UART0

      U0->LCR = 0x83;// DLAB=1,允许设置波特率
      Fdiv  = (Fpclk / 16) / UART0_BPS;// 设置波特率38400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U0->LCR = 0x03;
      U0->FCR = 0xc7;// 初始化FIFO 接收14个字节就中断
      U0->IER = 0x07;// 允许接收发送中断
    #if DebugU0
      VIC->VectAddrs[1] = (unsigned int)IRQ_UART0;
      VIC->VectCntls[1] = VICIntSel_Enable//使能IRQ中断
                      | VICIntSel_UART0;//获取UART0的IRQ级别
      VIC->IntEnable |= (1 << VICIntSel_UART0);
    #else
    VIC->IntSelect |= (1 << VICIntSel_UART0) ;  // UART0 VIC Channel is 6
    VIC->IntEnable |= (1 << VICIntSel_UART0) ;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