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如何进行uClinux试验

楼主(2008-05-15):
我有一台MagicARM2200。根据随机光盘已成功地在PC机的Linux环境下安装了arm-elf-tools-20040427.sh和uClinux,并且根据试验教程在MagicARM2200上FTP了uClinux内核,目前可通过终端操作uClinux。但剩下来的实验就不知如何进行了,该使用什么命令对源文件进行编译、下载和调试呢?

网友A:
re:

请按照配套的实验教材进行实验即可。
既然已经固化了uCLinux,建议先从应用程序开始,第一个应用程序实验有详细的方法步骤介绍。

至于用什么命令对源文件进行编译下载和调试,其实这些都在第一个应用程序实验里面讲了。

 zlgarm-cxb

楼主:
多谢解答

但是那个编译好的uClinux内核在编译中起什么作用呢,假如不使用配套光盘里的ftp文件,自己编译的内核如何下载到MagicARM2000中内?

网友A:
bucker你好

bucker你好: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专门做uClinux的工程师:020-22644254.
on duty:liuyan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