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又进不去,谁帮我看下

楼主(2008-05-16):
    VICIntEnClr = 0xffffffff;
    VICIntSelect=0;
    VICVectAddr = 0;

    U0IER=0x03;//省略初始,查询发送没问题

    VICIntEnClr = 1 << 6;
    VICVectAddr5 = (unsigned int)UART0_Handler;
    VICVectCntl5 = 6;
    VICIntEnable = 1 << 6;
while(1);
cpsr=0x6000005F,
按键前:VICIRQStatus=0,VICFIQStatus=0,VICRawIntr=0x21008,VICIntSelect=0,
      VICIntEnable=0x40,VICIntEnClr=0,VICSWPrioMask=0xFFFF
U0IER=0x3,U0IIR=C1,
停止运行,然后按键,再单步一次,VICIRQStatus=0x40,VICRawIntr=0x21048,
U0RBR=键值,其余相关寄存器无变化
发送时U0IIR=0xC2,单步执行一步后回归0xC1,且U0RBR=0

芯片是LPC2378,前些时候也遇到这问题,后来莫名其妙好了,今天又发作,帮忙看下,实在想不出了。LPC23xx中的VICVectPriorityN.4和LPC22x相比,不需要置1了。

网友A:
云痕 你好

云痕 你好
    23系列ARM的VIC与22系列的设置不一样,每个外设对应一个固定的通道,同时有一个对应的优先级寄存器和一个地址寄存器。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深入浅出ARM7——LPC2300(上册)》的VIC部分。
on duty : liuyanlong

楼主:
哦,谢谢,我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