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c从机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08-05-23):
i2c从机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是芯片厂家已经设置好的吗?

网友A:
您好:
这要看不同的芯片,比如PCF8563,从机地址是0xA2,就是厂家已经定制好的,不可以更改。大部分I2C芯片的从机地址则是用户可设置的,比如CAT24C04,从机地址高4位厂家已经固定,而低四位是由芯片引脚A0、A1的高低决定的。
具体的资料请到我公司网站查阅。
zlgarm_L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