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 lpc2134 的ISp

楼主(2008-06-02):
   lpc2134 俩串口    是不是任一个都可完成ISP 功能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不是的,只有串口0可以。
by:lrk

网友B:
........

大哥 你一会串口0 一会串口1的

网友C:
串口0啦

串口0啦

网友D:
看手册吧

手册上只是说UART0可以做ISP,应该就是UART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