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32的P1口的引脚功能

楼主(2008-06-10):
请教ZLG-ARM……LPC2132的P1口引脚P1.16~P1.25可否作为输入脚……用于键盘等的输入(因为在一些PDF资料简介中好象只是作输出的的”O”口)?????????

网友A:
楼主您好

楼主,您好:
   可以用做GPIO,但是需要增加上拉电阻。具体操作请参考《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上册)》P58与P121的描述。
by:lrk

楼主:
再请教LPC2132的P1口的引脚功能

這就更搞不懂了……《深入淺出ARM7-LPC213X/214X(上冊)》P58的描述是“ 带内部上拉的标准I/O口”……怎么还要“增加上拉电阻”呢?????????
LPC2132的P1口引脚P1.16~P1.25到底可不可以用于键盘等的输入?????????

网友A:
您好

楼主,您好:
   可以。您再仔细看看P121表3.53的位2、位3描述。如果您还是没有看明白就至电:020-28267816我们为您做详细解答。
by:lrk

楼主:
请教LPC2132的P1口的引脚功能

谢谢zlgarm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