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IIC读写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大家好,想问一下,用读写24C512时,用周立功提供的前后台的程序能够读写成功,直接把前后台的IIC读写头文件IICINT.C/IICINT.H放在UCOS系统的模板中,修改了中断部分程序,运行程序,读写IIC时总到跳到中断函数那里去,且不断的执行中断,是什么原因啊,请帮忙分析一下.IIC初如化程序如下,
void  I2C_Init(uint32 fi2c)
{
    if ( fi2c > 400000 )
    {
        fi2c = 400000;
    }
       PINSEL1  = (PINSEL1 & ~(0xff << 22)) | (0x05 << 22);     // 设置I2C控制口有效,P0.27、P0.28

       I2SCLH      = (Fpclk / fi2c + 1) / 2;    // 设置I2C时钟为fi2c
       I2SCLL      = (Fpclk / fi2c) / 2;
       I2CONCLR = 0x2C;
       I2CONSET = 0x40;                    // 使能主I2C
       VICIntEnable = 1 << 0x09;            // 使能I2C中断

    SetVICIRQ(9, 12, (uint32)IRQ_I2C);

}

网友A:
aeiou220

您好!
  是否我们的客户?前后台程序移植到uc/OS-ii下要注意中断、延时、共享资源的保护等细节。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