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定时器0的捕获通道2有问题?

楼主(2008-06-11):
在设置定时器0的寄存器时,现需要设置捕获通道2下降沿捕获且产生中断,设置捕获控制寄存器如下:
  T0CCR |= (0x06 << 6);
调试时发现,这一句一执行,定时器0的中断状态寄存器的CR2中断就置位了,就再也无法清除该中断;如果不用该通道2用其他的捕获通道,未发现上述问题?勘误表上也没发现有此问题,请zlgARM确认一下。

网友A:
Re

gotomy 您好:

定时器0的捕获通道2没有问题,应该是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位,请您检查一下您的程序。

by : l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