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36x复位进入isp的问题

楼主(2008-06-18):
以前lpc21xx系列,需要在p0.14接一个上拉电阻,否则上电后会有不稳状态,有时进isp,有时进入正常用户程序,而236x系列的端口复位后是弱上拉输入,还需要给p2.10接上拉吗?

网友A:
您好

楼主您好:
    LPC2132的波特率最高可支持115200K,应该是您的软件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B:
re

应该加上,内部电阻的阻值一般都很大所以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干扰,我最近的项目就是用lpc2368做,项目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并且我的程序支持IAP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