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 LCD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数据手册上介绍,LCDCLK的时钟源可以是HCLK,请问一下,HCLK指什么,是不是CCLK?
如果HCLK就是CCLK,CCLK的最高只能是72MHz,那么LCDDCLK输出的频率最大只能是36MHz,如果只是这个频率驱动800*600*60Hz的显示器是不是不行?
谢谢!

网友A:
re

800x600x60  CLK只要25-30M左右就够了!

楼主:
谢谢foyyof兄

下面是从网络上找到一个表格。现在只是对640*480*60这种模式进行了验证,基本没问题。**的上标注这个表格来自xilinx公司。LCD模块可能对clk适应的能力比较强。VGA接口的LCD屏,可能对时序要求要严格一点。
我准备用LPC2478加上video DAC做一个VGA接口。
比较困惑的还是HCLK指的是什么,用户手册上讲的很不清楚。估计只有实际用过的人才比较清楚。

网友A:
恩,是的,VGA对时序要求较高!

vedio DAC来转,很可能会遇到显示不稳定/不能显示的问题。
关键还是看,芯片本身的LCD驱动器的性能,和系统繁忙程度。

网友B:
VGA、CVBS等模拟视频显示,实际上是时间和空间的对应

时间不对的话空间位置也就不对了,
因此对时序要求较高

网友C:
RE

  用户手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已在SmartARM2400配套教材里讲清楚了。
                                                           By ltt

网友A:
LTT

讲清楚了,就在这里讲一下啊,有时候“度”要把握好的。

楼主:
希望smartARM2400开发板早点出来

我看的数据手册是01.05版本,通篇出现HCK只有三处。有两处是在LCD controller章节中提到的,另外一处只是PLL图中的一个标注。根据这个标注的位置猜测HCLK等同于sysclk。
还望周工给个解答。

楼主:
我测试的结果

对于LPC2478来说,HCLK应该等于CPU的时钟Fcclk。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