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测量函数大致执行时间

楼主(2008-07-07):
用LPC2220中的计数器测量函数中的大致执行时间,如下:

//清除计数器
T1TC = 0;
T1MR1 = 0xFFFFFFFF;

//启动定时器
T1TCR = 0x01;

//被测函数
Func();

//停止定时器
T1TCR = 0x00;

//读取计数器值
i = T1TC;

根据计数器值和Fpclk的频率计算出被测函数执行的大致时间。

这样的方法对于非精确的测量函数执行时间是否可行?

网友A:
这种测量是不准的,特别是对于比较小的程序。

而且ARM是三级流水线,不知道函数内部是否存在跳转。
楼主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测量呢?

网友B:
比较可行的。

网友C:
XDream,你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每次调用一个函数,怎么会不准。你不会说你用for 循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