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引起取数据中止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se, IO, os, TI, PDA
写了两个任务,进入中断后程序有时到未定义指令,有时取数据中止。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大虾赐教。
一般开中断就会到数据中止。
中断句柄也添加了。
void Task0(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TargetInit ();
    Sem0 = OSSemCreate(0);

    PINSEL0 = 0x20000000;
    PINSEL1 = 0x00000000;
    PINSEL2 = PINSEL2 & (~0x08);

    EXTMODE = EXTMODE | 0x00;
    EXTPOLAR = EXTPOLAR & 0x0D;

    IO0DIR |= ((SLEEP)|(SC1)|(SC2)|(SDATA)|(DRDY));
    IO1DIR |= CAL;

    IO0SET = SLEEP;
    IO0CLR = (SC1|SC2);
    IO1CLR = CAL;
    IO0DIR |= (SCLK|CS);

        OSTaskCreate (Task1,(void *)0, &Task1Stk[Task1StkSize - 1], 3);

    OSTaskDel(OS_PRIO_SELF);
}

void Task1(void *pdata)
{
    uint8 err;
    pdata = pdata;
    OSSemPend(Sem0, 0, &err);
    OS_ENTER_CRITICAL();
    AD();
    OS_EXIT_CRITICAL();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void AD()
  {
     uint8 i;
     {
       IO0CLR = CS;
       IO0CLR = SCLK;
       for(i=0;i<20;i++)
       {
        IO0SET = SCLK;
        da = (IO0PIN>>3)&0x01;
        data = data|(da<<(19-i));
        IO0CLR = SCLK;
       }
       IO0SET = CS;
        }
  }

void EINT1_Exception(void)
{
    OS_ENTER_CRITICAL();

    EXTINT = 0x02;
    VICVectAddr = 0;            // 通知中断控制器中断结束
    OS_EXIT_CRITICAL();
    OSSemPost(Sem0);                  /* 通知采样任务 */
}

网友A:
程序问题。

建议先建立两个简单的任务,例如延时任务。然后单独测测外部中断,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中断还是任务?

问题是中断中只有一条OSSemPost(Sem0)语句,是中断引起的,还是其他任务引起的呢 ,用的是LPC2131的模板,要修改哪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