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存储器重映射一个基本概念的疑惑?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8-07-14):
关于存储器重映射一个基本概念的疑惑?请大家帮忙看看。
鄙人不才,对《深入浅出ARM7》P400页中的一个范例的疑问?

程序如下:
/****************************************************************************
* 文 件 名:REMAP.C
* 功    能:将存储器重映射到片内RAM(0x40000000~0x4000003F),然后更改0x40000000~
*           0x4000003F的内容。
* 说    明:观察0x00000000~0x0000003F地址上的数据有何变化
****************************************************************************/
#include  "config.h"

#define   VECTOR_RAM           ((unsigned char *) 0x40000000)

/****************************************************************************
* 名    称:main()
* 功    能:存储器重映射。
****************************************************************************/
int  main(void)
{
    uint8  i;
    uint8  *addr;

    MEMMAP = 0x02;            // 中断向量从静态RAM重映射(用户RAM模式)

    addr = VECTOR_RAM;
    for(i=0; i<64; i++)        // 用0x55填充0x40000000~0x4000003F
    {
        *addr = 0x55;
        addr++;
    }

    addr = VECTOR_RAM;
    for(i=0; i<64; i++)        // 用0xAA填充0x40000000~0x4000003F
    {
        *addr = 0xAA;
        addr++;
    }

    MEMMAP = 0x00;            // 中断向量从Boot Block重映射(Boot装载程序模式)

    while(1);
    return(0);
}

问题:

用0x55填充0x40000000~0x4000003F,为何0x00000000~0x0000003F上的数据也会给改变成0X55?
难道改变0x40000000~0x4000003F同时也会改变0x00000000~0x0000003F吗 ?
二者到底是怎样的关联方式 ?

网友A:
您好:
   存储器重映射就是给存储单元再分配1个地址。此时,该存储单元就有了两个地址。用户可以通过这两个地址来访问该存储单元。本例程中地址0x40000000~0x4000003F与0x00000000~0x0000003F对应的是相同存储单元。故改变0x40000000~0x4000003F地址的数据时,0x00000000~0x0000003F上的数据也会改变。

By glh

网友B:
就相当于两个门牌号,指向同一个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