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LPC2210的问题?

楼主(2008-07-14):
1。我想问一下,一般代码下载运行后,不是要把数据段.data拷到ram中去么,但我为什么找不到例子中再那里拷贝的,不是应该在启动代码startup.s中么,请明示,谢谢
2。有没有关于smart2210开发板的vxworks的 BSP及移植应用说明呀,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在分散加载文件中进行了设置,您可以仔细查阅分散加载文件。

By glh

网友B:
很早就有详细的vxworks的BSP移植应用说明

在《ecos增值包》文档的VxWorks条目里。
VxWorks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移植
见下面文档
u-boot里就有代码搬移范例。

    VxWorks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移植
    VxWorks for LPC2210应用编程实战
    VxWorks之MUX网络驱动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实现
    VxWorks for LPC2210网络应用编程实战
    通过U盘启动VxWorks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请教关于LPC2210的问题?

楼主您好:
    在分散加载文件中进行了设置,您可以仔细查阅分散加载文件。

By glh

你好,我知道在分散加载文件中进行了设置,但那应该只是连接好了地址而已,不是么,最后程序是下到rom中去的,.data段也在ROM中,不是么,所以程序应该自己把.data段烤到内存去,请明示。谢谢。还有你们提供smartARM2210板子的vxworksBSP么?

楼主:
请教关于LPC2210的问题?

armecos 你好,不知道你的lpc2210的BSP原码能不能给呀?

网友B:
我们提供环境和文档,你可以直接使用,

当你熟悉整个环境后,就可以写出BSP,相信自己,我就是用熟了VxWorks系统,然后自己写出来的,不是很困难。自己写出来更有成就感啊。你现在缺乏环境,如果连用都没用过,又怎么能做BSP开发呢!先从《ecos增值包》开始吧!

楼主:
请教关于LPC2210的问题?

 zlgarm 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呀,我已经买了smart2200的开发板了,希望能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C:
调用了动态库

网友D:
您好!
  第一个问题。是用分散加载文件定义过去的,data段还是在RAM里。限于人力物力,一般情况下,仅对smartarm2000的例程本身进行技术支持,分散加载文件这些都不提供技术支持的,这是公司的规定。
  您的第二个问题要问ecos。
                                                        By ltt

楼主:
请教关于LPC2210的问题?

您好!
  第一个问题。是用分散加载文件定义过去的,data段还是在RAM里。限于人力物力,一般情况下,仅对smartarm2000的例程本身进行技术支持,分散加载文件这些都不提供技术支持的,这是公司的规定。

那你能不能说清楚.data段到底什么时候在那里弄到RAM里的,程序下载到flash后,ram中还没有呀,谢谢

楼主:
请教关于LPC2210的问题?

怎么这个邮箱support@zlgmcu.com不能发信呀,也不回答我的问题,看来要亲自去北京东路去问了

网友D:
poprat

您好!
  不是那个邮箱吧,您在何处看到的?我们的邮箱是arm@zlgmcu.com。
  事先已说明了,不对分散加载文件进行技术支持的。下载器根据分散加载文件的描述,将数据段和代码段复制到对应的内存空间。
                                                          By ltt

楼主:
请教关于LPC2210的问题

我在网上找到的那个邮箱。
我的问题我已经知道了,通过反汇编,可以看到,编译器在跳到main时,自动根据散加载文件生成一段汇编代码,把.data拷到了ram中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直接说不就行了么,何必说什么不对分散加载文件进行技术支持,这有什么关系么。
在问个问题:H-flasher 不能烧写大于1M的文件,我怎么办?
还有你们就不考虑一下做个2210的bsp给用户么,那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的。

楼主:
请教关于LPC2210的问题?

这是从网上下的2210bsp,但我不知道怎么用,有没有人指点一下;
再问个问题:
vxWorks_romResident类型的镜像可以直接烧到FLASH中运行吗,就是说不用BOOTROM?
如果可以的话,它的执行顺序是这样吗:rominit.s->bootinti.c->usrConfig.c...,但为什么
我在编译vxWorks_romResident的时候没有用到bootinti.c,而是用到了targetconfigcompssrc
omStart.c,
也用到了sysALIB.s,这个文件不是应该是编译RAM型镜像才用吗?小弟不懂,请高手指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911465829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