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03 XTAL引脚使用外部clk信号的技术指标?

楼主(2008-07-18):
我的项目中多处使用clk,准备使用1个有源晶振,然后分别驱动给各个设备使用。
但是在LPC2103 datesheet中没有找到外部输入clk的技术指标,只见到一个Vi(xtal1) 是0~1.8V,难道0.1V振幅的clk LPC2103也能接受吗?

NXP-ARM菜鸟再次多谢各位!

楼主:
回楼上

目前尚未实际做项目
准备下个月使用一下LPC2103,现在正在看资料熟悉中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其他设备是什么设备?

你可以网上搜一下,貌似可以。以前好像看到过一个有源晶振级联的接法。

楼主:
多谢各位

在 user manual中有说明,xtal1输入信号要大于2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