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PWM在距离较长,且不加放大情况下

楼主(2008-07-23):
关于PWM输出,由于需要LPC2220输出PWM,

(1)其输出频率大概在2HZ左右。

(2)芯片PWM输出线距离较长,在PCB上走线大概有20cm的长度,然后接到D触发器的D端(数据输入端);

则在不加放大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在PWM输出端接5v上拉,以确保却有足够的驱动能力,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请赐教!!!

楼主:
ltt,这是C语言问题么?

买的你们的开发板,知道就答复一下,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别这么来,不好!

网友A:
路过

我公司设计的电路,PWM的 IO上是接了5V上拉的,因为手册上注明了可以承受5V的上拉。你说的问题是可以实现的,绝对没问题!

楼主:
主要是想这样

主要是想提升下高电平,到5v输出。
不想加非门之类的。
想通过加个5v上拉,在高电平时提高到5v,便于驱动后面的CMOS门触发电路。
3.3v,有点儿低,容易受干扰。

网友B:
leon0001

您好!
   这不在技术支持范围内,而且也确实需要去查1下,技术支持不是全知全能,但要是每个问题都去答,就没空闲回答其它客户了。
   感觉您习惯在论坛上提问,那么提醒您1下,我们主要通过Email进行技术支持,论坛上的技术支持不保证及时快速的。还是麻烦您如果真要解决问题,能劳大驾发个email过来。
                                                         By ltt

网友C:
IO是推挽的,加5V上拉也不行的。输出还是3.3V

还是加个施密特,或者其他逻辑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