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2378开发板通过JTAG口烧写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现在程序写完了,想用hjtag来烧录程序,,如书上所说,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用hflasher烧写,,可是烧写后,上电,,去掉EasyJtag-H,程序不能运行,,,而在ADS下用debuginlowaddr的方法则可以正常的脱机运行,,
请问还有哪些地方要设置的吗?

另请问:如果烧bin的文件?那个DST Addr应该填多少?

网友A:
RE

1 - 你把JTAG线拿掉,重新上电试一试;
2 - 你用H-FLASHER把程序从FLASH里读回来看看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
把JTAG拿掉也不行,

晕,拨了两次,JTAG认不到板了~~~~~~~~

网友B:
您好!
  请把ISP跳线短接,看ISP功能能不能用。建议用EMAIL和我联系!方便快捷,便于跟踪!千万别疑心我在推卸责任,发Email过来就是了。lpc2300@zlgmcu.com。

网友C:
烧不了时,就用ISP擦一下,准没错.除非虚焊或芯片坏了.

楼主:
ISP也连不上了,晕,

提示,operation Failed.(Failed to autobaud -step 1)

楼主:
可以认到了,原来机子串口有问题~ 感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