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现在是基于lpc2109开发的双串口板子,串口一用得是RS232是可以正常通讯的,但串口2用RS485时却通讯不了,配置也对的,连中断都进不来,发送也不行,这是为什么?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大,首先你要测一下线上有没有正确的数据,即先判断一下是硬件还是软件出的问题

楼主:
串口RS485通讯问题

已解决,THANKS

网友B:
...

你这种帖子对别人没有任何意义.就算知道你的问题 也不会回答你. 这是一个交流平台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