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jtag的端口设置?

楼主(2008-07-27):
为什么easyjtag不能设置端口地址?
我用了pcmcia转并口卡和easyjtag连接,但我的转并口卡只能自动设为lpt3,而easyjtag的配置界面上只有lpt1和lpt2可设,我该怎么着?要是能设端口地址的话也行呀,唉!好弱!有没有人能有办法,先谢了

网友A:
那只能用EasyJtag-H了

楼主:
谢谢lhzw2001, 还有不用换硬件的办法吗?

或者有没有人有更好的PCMCIA转并口卡的安装程序(能去掉所谓的自动设置的,即可改设为lpt1的),我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