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使用真郁闷

楼主(2008-07-27):
   我用的H-JTAG连接LPC2109时很让人郁闷,每天都会失败,就那么一天风平浪静,试问H-JTAG的质量,这个H-JTAG只与一台电脑可以随时连接都成功,而跟另外的电脑成功的次数廖廖无几!!!
   在我的电脑上,昨天成功了,我就再也没敢断电,今天竟然试了很多次都连接不上,见鬼了。。。。
   什么确认是否连接好。。。无语。。。
   你们的H-JTAG都好用吗?

网友A:
听口气好像用的正版的

楼主哪里买的正版呀?

网友B:
我们的h-htag很好使~~~~~~~`

网友C:
并口问题

网友D:
我的hjtag也很好使,至少连上没问题

网友E:
jie841010

您好!
   因为牵涉到并口,所以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easyJTAG-H本身有质量问题,我们公司全部都用该仿真器进行仿真调试的。其实很多并口仿真器都面临同样问题。所以,楼主可能需要修改1下并口设置,注意参考一下现有经验:
https://bbs.21ic.com/club/bbs/queryResult.asp?selBoard=39&kw=%B2%A2%BF%DA&type=1

                                                         By ltt

网友F:
RE

1 - 请确定你的并口默认地址是否是0X378,如果不是0X378,请在H-JTAG里修改并口地址;
2 - 请确定并口是工作在EPP/ECP模式;
3 - 对LPC2000的片子而言,RCK管脚的处理要很小心,因为这个管脚控制是否使能JTAG接口;
4 - 另外,对比一下你们使用的计算机,硬件是否有差别? 对比一下,也许会有发现。
5 - 如果有非LPC2000的开发板,可以在不能连接的机器上做下测试,看看问题是不是在开发板上。

网友G:
如果用ulink就从来没有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H:
和并口+目标板的问题最大!hjtag很不错的。

网友I:
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

TwentyOne的H-JTAG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ARM调试软件,使我们不再需要昴贵的MULTIICE之流,也不再需要ZLG的垃圾EASYJTAG,如果你用过ZLG当年的破EASYJTAG,那才真叫人吐血!!不过现在ZLG也不要脸把H-JTAG叫做EASY-JTAG。

网友J:
在别人家里说别人坏话要打pp的哦

网友K:
H-JTAG很好用的,肯定是并口设置问题~~~

网友E:
zhonggx

  解释1下,twentyone做的是H-JTAG调试代理软件,广州致远做的是EasyJTAG-H仿真器,这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
                                                               By ltt

网友L:
PCI转并口

用pci转并口后,不能连接JTAG,(JTAG是用244制做的),可否连接LPC2100开发平台,JTAG用的是H-JTAG.

网友M:
PCI转并口后,要在H-JTAG里更改并口地址,不是默认的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