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EASYARM2200开发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7-27):
开发板用的是LPC2210,调试的时候都是把程序下到外扩的SST39VF160,但是前两天下程序的时候突然报错,校验不通过:
contents missmatch at address: 0x80000000.......
最后提示: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然后我借了同学的另一块完全一样的开发板,使用同版本的keil,一样的配置,一样的工程,结果就可以下程序,调试正常。
不知道产生上面的错误是什么原因所致,难道是我那块开发板坏了,或者是外扩的SST39VF160坏了?

请各位前辈和周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两块板的跳线是否设置的一样,

检查板子上有没有异物或者粘连什么的。

也可以用www.armecos.com上的免费redboot测试程序校验flash,它支持网络下载,速度比较快。还有很多复杂的演示程序,可以把EASYARM2200改造成托管主机、U盘......

网友B:
changweife

您好!
  对。要注意对比1下跳线,如果在跳线相同、例程相同、编译环境等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仍然无法烧写到外部Flash,有可能是焊接问题或者芯片损坏问题。焊接问题您可以肉眼观察1下,若最后您确实找不到问题,请按保修卡上的地址送回来修。
                                                            By ltt

楼主:
zlgarm.

仔细的对比了两块开发板,软硬件设置都一样。
看来很有可能是芯片坏了,但不知道Flash和CPU哪个坏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开发板是实验室上上届师兄买的,保修卡估计很难再找到了,就算找到保修卡那保修期是多长时间的,过了保修期后维修费是怎么算的

网友B:
您好!
    CPU检测可以通过H-JTAG和RAM调试进行,很容易判断CPU好坏的。外部Flash的好坏判断则可以通过替换法进行,您不是有一款好的easyarm2200吗,不过焊接时小心些。
                                                        By ltt

楼主:
keil 能在外部RAM 中调试吗?

参照网上的keil在RAM中调试的设置,搞了半天程序就是不能在内部RAM中运行。程序下完后PC是指向内部RAM起始地址0x40000000,但一运行就又回到flash中。仔细对比了一下设置教程,都一样。。。我参照的是RealView中文网上的设置教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keil能把程序直接下到外部RAM中调试吗?
小弟我ARM初学,很多不明白,但比较感兴趣。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
求教

请周工和前辈们指点一下,带我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