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468的SPI速率最高能达到多少兆?

楼主(2008-07-28):
因为项目要改型,在考虑2468。但是对spi速度尤为关心。
不知道LPC2468的SPI速率最高能达到多少兆?
1. 是否有9M,是否有人在实际项目中用到9M没有问题?(因先前DSP里可以达到12M的速度)

2. 是否支持中断发送和接收?只在手册里看到中断发送,没看到中断接收。
    中断发送的缓冲区有几级?因为dsp的发送缓冲区可以设0——16个字的FIFO缓冲区。(对中断发送的速度有多少影响?)

网友A:
您好!
  1、达到9MHz是没问题的。若不放心我们可将测试报告发给你。
  2、可以实现您说的中断发送和中断接收。这是因为,存在1个传输完成标志SPIF,当SPIF置位时,就产生SPI中断。这传输完成已包括了发送完成和接收完成。
  3、写数据时没有缓冲区,读数据时有2个字节的缓冲区。
                                                           By 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