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IAP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7-28):
请教关于IAP的几个问题:
1.我把LPC2132的一块FLASH,当EEPROM用IAP的方式写了进去,已写成功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把数据从FLASH中读到RAM中来?(好象IAP命令中没有读的指令)
2.在用IAP的方式升级程序是,我是把BootLoader程序放在FLASH的BANK0中,那末中断向量表怎么办?放在RAM中的0X00000000到0X00000040中吗?还可以映射到FLASH的从0X00001000开始的FLASH中?

楼主:
结构如下图

__________________
 新用户程序       |
------------------
用户程序中断向量表|
-------------------
    IAP-BootLoader|
-------------------

FLASH中

网友A:
re

您好!
  读Flash可以直接读。关于IAP的远程升级,不知您参考了我们www.zlgmcu.com上的现成资料没有。
                                                        By ltt

楼主:
读Flash可以直接读,是什么意思?

读Flash可以直接读,是什么意思?能具体一点吗?好象只有RAM中的数据才可以直接读啊?我能直接读具体地址开始的Flash中的数据吗?怎么读,我是参考光盘中的程序的,光盘中的程序只有比较写入FLASH中的数据,我想把数据读出来,但是IAP中好象没有这个命令啊

网友B:
搞个指针就可以了

楼主:
jerrywzf能举个例子吗

jerrywzf能举个例子吗?

uint8 *p;
p = 0x00001000;是这样吗?

在光盘的文件中的"新用户程序的中断向量要remap到RAM中"怎么rema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