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EasyARM2100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我将原来51上的一个液晶程序移移到这块开发板上来,搞了半天也没有一点反应,后来我写一个测试程序,将所有的GPIO都0->1->0翻转,发现在P0.2和P0.3管脚上的电平没有变化.由于这两个脚正好是I2C总线的SDA,SCL,于是将板子配套的I2C程序烧进去,好像是正常的,但是用示波器看,这两脚的电平仍是不变的,一直都是高.

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呀,我的配置都是正确的,我测试的时候所有的GPIO都是统一配置的.难道是这两个脚烧掉了吗???还是使用这两个脚时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更奇怪的是为什么I2C却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RE:hotyong

您好!
这两个口在使用的时候必需接上拉,所以,即使在用于液晶的时候,也需将JP9接上或外加上拉电阻。
您有没采集到,但I2C又工作天常,可能是因为显波器不容易采集不规则信号吧,显波器锁定不了的信号是很难观察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