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使用zlg的bootloader出问题

楼主(2008-09-24):
我在使用ZLG SMDK2410的BSP BOOTLOADER时有点疑问:
1,为什么编译出来的eboot.nb0文件这么大,256K了.
2.我用JTAG烧写到NAND FLASH的 0块开始区域,发现好象不能启动,ARM reset时发现串口没有任何数据输出.

请问各位大虾:我哪个地方弄错了呢?

楼主:
今天读了ZLG SMDK2410目录下的EBOOT

今天读了ZLG SMDK2410目录下的EBOOT startup.s 在copy bootloader到0x38000地址时没有读NAND FLASH的动作,难道这个BOOTLOADER是烧写在NOR FLASH 的?

楼主:
呵呵,发现问题了

认真读了下startup.s,发现bootloader果然是写在nor flash里面的,刚刚用ADS写了专门从NAND FLASH加载的bootloader,晚上回去这么做应该可以吧:
1. 把我自己的bootloader烧写到NAND FLASH 0块
2.把ZLG给的BOOTLOADER.NB0烧写到到NAND FLASH 1块开始的地址
3.我自己的bootloader从NAND FLASH的1块开始把ZLG的bootloader加载到SDRAM
4.load完成后跳到ZLG的BOOTLOADER执行...

只要把ZLG给的BOOTLOADER中的COPY代码删除修改下因该这样做是可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