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1000 的芯片成熟了没有?

楼主(2008-09-27):
不知道12 ADC 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A:
RE:TRUE_ARM

呵呵、、、
第四季度出样片。。。。

网友B:
Q4?

黄金周过后就是Q4了
看样子就快了
第四季度可以这样理解了吧?
也就几十天而已了
不知道
资料是否已经写好了

网友:
呵呵.估计的明年了...一般都迟后..

网友B:
以后我们都直接到ARM的官方网站看

http://www.arm.com/iqonline/news/partnernews/23194.html

07 October 2008

NXP Rolls Out Speedy MCUs Based On ARM Cortex-M3

NXP Semiconductors, the independent semiconductor company founded by Philips, has take the wraps of the LPC1700 series, which it says are the the industry’s fastest microcontroller family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NXP said that with running speeds up to 100 MHz, the LPC1700 series of microcontrollers operates from 28 – 64% faster than any competitive Cortex-M3 microcontroller available today. This performance enables the LPC1700 series to operate high-bandwidth communications peripherals such as Ethernet, USB On-The-Go/Host/Device, and CAN simultaneously without bottlenecks. The LPC1700 series target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cluding eMetering, lighting, industrial networking, alarm systems, white goods and motor control.

The LPC1700, based on the Cortex-M3 Revision 2 core, adds tightly integrated power control, including a unique Wake-up Interrupt Controller (WIC). In addition, the LPC1700 is pin-to-pin compatible with the ARM7-based NXP LPC2300 series. This compatibility allows customers to evaluate both the Cortex-M3 and ARM7-based products in the same socket and to choose the right microcontrollers for their applications, NXP said.

“LPC1700 is the fastest Cortex-M3 microcontrollers available, and has been designed for customers requiring simultaneous high bandwidth data streams from Ethernet, USB and CAN,” said Geoff Lees,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manager, microcontroller product line, NXP Semiconductors. “As always, we are committed to offering our customers the broadest range of choice available in 32-bit MCUs.”

The NXP LPC1700 will be demonstrated at Embedded Systems Conference Boston, US running October 26-30, 2008. Engineering samples will be available starting in December 2008, NXP confir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