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ii死机求助!

楼主(2008-09-27):
请问周工,我公司买了2131板子做开发,我们选的是2134的芯片,是再您的UCOSII工程模板上做开发,一共有了5个任务.一个显示,一个按键,一个报警,一个继电器输出,还有一个测量任务,程序重起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就死了 ,后来我加了个看门狗任务,一秒中超时就复位,程序还是出现复位现象,而且是不规律的,您能帮我分析下吗?我感觉是中断或者堆栈溢出造成的,为什么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才不行了呢?是不是开始时堆栈空的,可以工作,等运行一段时间满了,就死机了呢?帮我分析下好吗?谢谢!  le

网友A:
别人靠不住,不如靠自己

源码又没几行,仔细看看就清楚了。

楼主:
很急啊 !

但是自己 移植很 费时间的 ,我们项目很紧张啊,大哥!帮帮小弟弟吧!

网友B:
....

 别人给你查找程序?别人指点你还可以.
 做任何事情具体是靠自己做的,但是要学会方法,做项目开发是这样的.
 你可以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屏蔽掉,查找BUG在哪个任务里,如果不在任务里,那就一个中断的屏蔽,看是否中断程序写得不对,这样一步一步减小范围查找到BUG.只要问题存在,总会在你程序中,你总会找到.只是找问题最笨也是最好有效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了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中断嵌套没弄好,我把用到的中断屏蔽了,最后只留下UCOS的定时器零中断,烧机12小时,在没出现死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