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片内RAM调试VIC中断时的困惑

楼主(2008-10-02):
    我没用工程模板,没用分散加载,参考工程模板自己写的启动代码,想测试看在片内RAM调试时能不能打入IRQ中断(用的是定时器中断)。
    书中VIC一节使用注意事项中说道:“如果在片内RAM中调试程序时需要使用中断,那么必须将中断向量remap到地址0”。
    我在编译链接的时候把中断向量表装载到了地址0x40000000处,并没有对它重映射,可是程序运行后还是找到了中断处理程序。
    我是这样理解的:调试器帮我把映像文件定位在了0x40000000处,并从这里开始执行。当触发IRQ中断,跳到0x00000018处,但中断向量表是在0x40000000处的,并且我也没对其重映射,应该找不到IRQ中断的入口才对。
    但事实上找到了,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我哪里理解错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RE:海洋饼干

哇噻!
这个问题就需要对ADS有深刻认识的人才能答得出啊,哪位大侠帮帮这位同志吧。

网友B:
楼主确定没有重映射到RAM中

PC从0地址开始执行,如果楼主没有重映射到RAM
程序按理不会运行.

楼主:
确定没重映射到RAM

暂时先不管它了,只要我的理解没错就行,没准儿哪天就发现原因了。谢谢大家的回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