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292 Can验收滤波器

楼主(2008-10-07):
Lpc2292内部有2K的CAN验收滤波RAM,若不用验收滤波功能,该RAM能作为通用RAM用吗?

网友A:
RE:liwen64

您好!
LPC2292内部2KB的CAN验收滤波RAM部于APB总线上,如果能作为通用RAM的话,那速度一定会慢许多。然而,翻阅了LPC2292的一些资料后并没有找到明确的说明这2K的RAM能否作为通用RAM。若您需要作为通用RAM使用不防做个测试:
使用一指针指向0XE0038000(RAM开始的地址),向这2K的RAM中写入递增数据,然后读入到一全局数组中,查看全局数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在scf文件中定义不行

我试过在mem_c.scf中定义这2KRAM读出的数据不对。

楼主:
能做存储器用但有限制

又试了一下,可以当存储器用,但有限制,一个字只能做一个数据对待,不能分为4个字节或2个半字,否则出错。
例如:把一个字拆成4个字节从低到高分别为B0,B1,B2,B3
      无论写B0,B1,B2,B3则4个字节均填充为所写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