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确认LPC2378 4BIT SD读取文件速度, 260K读了12秒,正常吗?

楼主(2008-10-08):
用的是4BIT总线
搭配ZLG FS
读取一个260K的图片耗时约12秒
这个速度好象很慢

速度瓶颈是不是卡在2378的本身速度啊.

因为SD可以到25MHZ.

2378 MCI CLOCK,提高点,就操作SD卡死机.

网友A:
哪里出了问题了吧~~~~

不至于那么慢~

网友B:
RE

您好!
这样的速度可能是正常吧,
文件系统运行时间+液晶显示出来的时间可能就这么慢了。
至于clock,程序中默认就是最高的,大了2300的SD卡控制器就不支持了。

网友A:
找时间我试试,SPI接SD卡的,驱TFT显示几百K的图像

估计应该不比你这个慢~LPC2292

楼主:
,,,,

应该不会吧。

2292速度哪会快

之前买了个EASYARM2200

发现速度狂慢,因为程序在外面FLASH,MAM用不了。

看来还是SD控制器的本身能力不行

读了12秒,显示只化1秒

这样搞,还做什么人机界面啊。

几十张图片数据放哪里会快点啊。

网友C(2008-11-08):
又在这里骗人.那用12秒,你是懂不懂.

我做的烂烂的USB+SB做MASS读写都152KB.要是LPC2148 SPI性能好一点都不止这速度了.

网友D:
赞同LS

  赞同LS,如果4BIT SDIO本身的读取速度达不到1MB/s,那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即使用比较快的SPI读取SD,都可以接近1MB/s

楼主:
话不是这么说的.....

这里仅是讨论问题,没什么骗不骗人的,脾气那么冲干吗......

实际的原因是当时RAM比较少,使用FS字节读取,造成效率极低才这样....

后来加了512K外部RAM,结果读260K只需要1秒左右.

所以,讨论者是帮他人推测产生问题的可能性,而不是嚷嚷.

网友E:
我用2200

速度更慢,没找到原因

网友E:
我150K,才调到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