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主机查询,从机中断,如何使主机收不到任何数据

楼主(2008-10-11):
主机采用查询方式,从机采用中断方式
主机发送数据后查询等待接收数据,而从机则接收到数据进行处理,完了后给主机发送数据。
问:从机接收数据后怎么处理才能保证主机接收不到任何数据,等处理完再恢复正常??

网友A:
LZ

 真是看了你说的就觉得晕。
 根据你得意思,应该是一台主机连很多台从机吧,否则不会出现你说得问题。
 主机发送数据后,可以采用接收,但是根据发送与接收的从机与主机号对数据进行判断。
 本来,任何通讯程序,接收部分采用查询方式,这种思想就很差。一般做产品接收采用中断方式,发送可以不采用中断方式,接收你为什么要用查询方式?不能改?

楼主:
回db10

  哈哈,我自己看了都晕掉了。。。
  主机查询方式不能改的,只能在从机这儿处理下了
  主机先发命令,从机接收到后回发一下命令,然后执行操作,执行完后向主机发数据。因为主机在不断地查询接收,必须保证在从机未发数据之前收不到任何数据,从机该怎么设置下??
  这下晕了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