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FIFO的一点问题,ZLG的工程师看看,与你们的程序有关,谢谢

楼主(2008-10-15):
你们的IAP应用程序升级文档(AN070701)中的UART驱动。当U0IIR&0x0E=0x04的时候超时中断,置RcvOver为1,表示程序接受完成一个包。FIFO为8字节触发。问题是:当接受的包恰好为8的整数倍的时候,是不进入04分支的,此时用定时器判断超时?在定时器中断中置RcvOver为1表示接受完成?这个时间是多少?一堆数据的最后一个包是不知道字节多少的,很有可能为8的整数倍的。你们的程序是没有这一部分的,使bug吗?

网友A:
有关IAP问题

您好:
  关于您提到的问题可参考如下解释,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A:程序中使用定时器来控制升级的时间,本程序中设定为30s(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此时间值)。    现在主要讨论接受的包恰好为8的整数倍的情况。无论在30s内程序是否升级完毕或者成功升级,30s的定时时间到时,程序都会强行认为升级已经结束,这样可以防止由于出错而导致程序无限等待的现象。
  如果程序在30s内升级完毕,则程序依然会等到30s 的定时时间结束;
  如果升级中途出错,比如串口断开,则30s 的定时时间一到,程序也会认为升级结束。
  当然,这样并不能保证程序能正确的升级,只是提供一种思路。由于本程序属于学习版,故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程序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保证程序升级的正确性。

网友B:
这些升级都很危险的, 不敢用......

   真的要做升级,最好先把加密的代码存在外部Flash (可选SPI接口SO8封装的,便宜),检测代码的完整性后,再升级。

楼主:
:)

包恰好为8的整数倍的情况, 按照你们的程序是没有接收到数据的.实际应用中只能避开了? 即便最后一个包不完整,也添0或FF以按完整包发过去以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B:
4楼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通讯程序必须做到接收、发送任意字节都是OK的。

   对于LPC2000系列的串口接收,(IIR & 0x0e) 值为0x0c或0x04时做相同的接收处理即可。

   对于通讯响应不要求很快的场合,有多种协议的场合,可以统一用接收队列,不用区分帧格式,全部照收。 在处理任务里判断超时及扫描队列。

  例:

__inline    void   UartCls::Interrupt(void)
{
    // ......
    OverTimeCnt = 0;                  // 接收数据时,清超时计数器
    Rec.Buffer[Rec.Counter++] = rc;   // 入队
    // ......
}

void        UartCls::Task(void)
{
   //  ......
   if( (++OverTimeCnt>2)&&(Rec.Counter) )   // 通常取2~5个系统节拍
   {
       // 扫描接收队列,处理数据
   }
}

楼主:
To 汽车电子

赞你一个。这样的做法很好,但是数据结构及处理程序都复杂了。怎么用根据具体项目协议去做会不会更实用些? 所多做的工作就是master一方在最后按完整包发数据。接受方用普通数组搞定。 第一个字节就是包头,不用去扫描队列查找包头了。

网友C:
RE:ZTEnew

您好!

即使升级程序是8的整数倍,也可以处理啊,虽然RcvOver没有被置1,但是 RcvCount已经不为0了,用来判断是否升级的是RcvCount 而不是RcvOver。

其实这个教学版的IAP升级程序是很不安全的,仅作为教学使用。

网友B:
哈哈,5楼是在 有多种协议的场合

   我就遇到一个项目,上位机是别人搞的,协议很烂,帧头有十个八个的。

   如果是单一协议,有帧头帧尾,当然在中断时里处理帧头帧尾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