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XD调试时出现源码指示与实际程序执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

楼主(2008-10-16):
在用AXD调试LPC2138程序时,要么出现程序表面上加载到Flash中了,但关机后重起什么都没有;要么把.hex烧写到Flash中,再加载符号映像后调试,源程序指示的内容与实际执行的内容不一致,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H-jtag 0.4.4版本,前一段时间还好好的,换了个LPC21387,现在就成了这样子。
谢谢!

网友A:
您把程序烧进了RAM里

您把程序烧进了RAM里了吧。是不是用ZLG的工程模板了?调一下生成目标类型吧。

楼主:
是flash中调试,请周工解答一下!

楼主:
总结

现在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吧,之前我用的Flash烧写方式是:从ADS1.2中直接点击进入AXD调试,用这种方式烧写进去的源程序和汇编程序有时对不上。

现在是编译时直接生成.hex文件,烧写到Flash中再在AXD中加载Debug symbol image,调用对应的.axf文件调试即可。

但疑问是,为什么从ADS1.2中直接点击进入AXD调试会发生源程序和汇编程序对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