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从ADS1.2下直接点击进入AXD调试,怎么不能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

楼主(2008-10-19):
在工程的分散加载文件中,已经指定将程序加载到0x0位置处,但执行了如题的操作后,程序并没有下载进去,这是怎么回事啊,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选择了DEBUGINTEXRAM啊?应该选择是RELCHIP,,

网友B:
RE:victoryang

您好!
您有没有勾选“H-JTAG Server”——》“Flasher”菜单——》“Auto Download”。

楼主:
谢谢!是“Auto Download”,但还是不行!

现在我的做法是,先用Hjtag下载.hex文件到LPC2138中,再在AXD中加载"debug symbol image"调试,这样可以,但我还想弄明白,为什么直接从ADS1.2点击进入AXD下载程序不能成功?

谢谢!

网友:
不可能...可能哪儿设置不对.我用HJTAG下载没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也是以前可以的,忽然有一天就不行啦!哈哈

我也觉得是哪儿设错了,可目前还没有找到。不知哪位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谢谢netjob!但为什么会这样,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请问:netjob,中断表是什么?是AXD环境下的那个vector catch?

楼主:
Thank you, netjob!

我是这样设置的,但是还不行!从AXD中看可以跳到0x0位置,但一执行就飞了。用H-jtag读0x0~0x7FFFF代码看,都是FFFFFFFF之类的,和生成的.hex文件比有明显的不一致,似乎烧写进去的内容有误!

网友B:
RE:victoryang

victoryang ,您好!
是不是您的JTAG-H不稳定造成下载程序失败呢?
每次下载后反汇编一下,看看代码是否正确下载。

楼主:
zlg_lly,反汇编过,源程序和汇编对不上?

不知是不是h-jtag的问题,关键这个现象是最近出现的,之前没有问题!我试过几个h-jtag都不行。如果是h-jtag造成的,如何改正呢,请您回答一下?

网友B:
RE:

您好!
您手上有没有我们的开发板和例程,用您的H-JTAG调一下试试,排除一下程序原因。
或者换台电脑试试,您周围应该有能正常使用H-JTAG调试的电脑吧。
暂只能这样一点点排除问题了。

楼主:
其他的电脑上也不行,下图为我AXD运行的情况

欢迎指教!

网友B:
RE:victoryang

您好!
您的分散加载文件是不是错了,反汇编不对啊,图2怎么一运行就进未定义指命中止了。
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但我把程序编译成.hex文件,烧写到flash中,可以执行阿!

网友C:
这是基础问题啊,建议还是买本ARM嵌入式系统教程来看

买本书来看,方便多了,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