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破损的*币是没有太多价值的。

楼主(2008-10-21):
有个NXP2214,
其他功能都正常,除了UART0的RX和地是通的。
把片子拆下来测量的。

服了!
竟然有这样的片子。

网友A:
不是错,是坏!

网友A:
破损的*币是没有太多价值的。

网友B:
用GND当RXD用,能用才是错

网友C:
100元少了一角,还可以换回100元

IC少了一只脚,跑去换还招骂

网友D:
如果你不用那个脚

其实也无所谓

网友E:
老问题、老现象了。

我估计是因为封装后测试不完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