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哪有控制LPC214x的PIN1.x IO的例子

楼主(2008-10-22):
我想做个测试所有IO口的例子,先全高,再全低。
可是p1.x有些脚没变化,P0.x基本上没问题。
我还缺了什么?
case 1://pause
    IO0DIR=0x607fffff;
    IO1DIR=0xffffffff;
    IO0SET=0x607fffff;
    IO1SET=0xffff0000;
    sprintf(DisplayStr[3],"all port 1        ");
  break;
case 2://stop
    IO0DIR=0x607fffff;
    IO1DIR=0xffffffff;
    IO0CLR=0x607fffff;
    IO1CLR=0xffff0000;
    sprintf(DisplayStr[3],"all port 0        ");

网友A:
PINSEL2

这个要设置的,呵呵,否则P1端口是用作调试接口嘀,不过要注意一下别把JTAG口线搞掉了

楼主:
我也设置了pinsel

谢谢你的提示!!
我也设置了pinsel 如下:
还有高速端口,但缺省是低速,所以没设置
case 5://stop
    PINSEL0=0x0;
    PINSEL1=1<<14 ;
    PINSEL2=0x0 ;
    IO0DIR=0x607fffff;
    IO1DIR=0xffffffff;
    IO0CLR=0x607fffff;
    IO1CLR=0xffff0000;
    sprintf(DisplayStr[3],"all port 0 + PIN");
  break;
case 6://reset
    PINSEL0=0x0;
    PINSEL1=1<<14 ;
    PINSEL2=0x0 ;
    IO0DIR=~(0x607fffff);
    IO1DIR=0x0;
    Pt0=IO0SET;
    Pt1=IO1SET;
    sprintf(DisplayStr[3],"%08x 1=%04x ",Pt0,Pt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