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 PLL 和JTAG,有点怪

楼主(2008-10-22):
我使用LPC2378,外部11.0592M的晶振,关闭PLL,CPU时钟等于外部晶振频率,当我使用H-Jtag进行调试时,每秒闪烁的LED闪烁周期变成了2~3秒
若我把程序直接烧进去,复位运行,不用H-Jtag调试,则LED闪烁正常.
若我开启PLL,设置CPU的时钟等于外部晶振频率,再用H-Jtag进行调试,LED也闪烁正常.

似乎若要使用H-Jtag进行调试,一定要开启PLL,无论频率多少.

请教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难道关了PLL,用了内部的4M?

楼主:
但是不用Jtag,直接复位后运行,是正常的

差别只在于有没有使用Jtag进行调试

网友B:
RE:azurecch

您好!
这个很好确认啊,在调试的时候,您查看一下SCS(0xE01FC1A0)寄存器,看看是不是使能了主振荡器。
然后生成一个新的HEX文件,ISP下载到Flash中看看是不是和JTAG调试时一样。

楼主:
是不是使用JTAG调试时有最低频率的要求

是不是使用JTAG调试时有最低频率的要求。
要求CPU频率一定要大于某个值

网友B:
RE:azurecch

您好!
JTAG的调试机制我们也并不了解,可能存在您说的这种情况吧。
所以,如果要看实际的延时还是建议脱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