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不能复位

楼主(2008-10-24):
lpc2292没有扩展FLASH和RAM的板子,下载程序调试的时候正常。
重新上电或按复位键,程序有时候不能运行有时候可以,请教一下大家?

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全参照开发板电路。

网友A:
RE:

RE:power5000

可能是BOOT引脚没设置好吧。

网友B:
游客

什么是BOOT引脚?

楼主:
使用的是内部FLASH,我把BOOT0,BOOT1上拉10k到3.3V

使用的是内部FLASH,我把BOOT0,BOOT1上拉10k到3.3V

结果情况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C:
RE

从电源、时钟、复位、存储系统这几个基本方面检查一下吧。
这几个基本方面为处理器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基础。
还有就是启动方式的配置等都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