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6新版本的片子有晶体停振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8-10-24):
有的时候上电就不振,有时是按了复位后晶体停振。最后我只好把有源晶震换上去才可以。以前用LPC2142时也是这个问题,有谁也会遇到这样的麻烦?

网友A:
我的看法

没有程序 或者 有程序但掉电模式的话 晶振是不振的吧 我测过 好像是这样的 跟51单片机是不一样的。 有源晶振 跟外围电路是 没有关系的 给电就振

网友B:
。。。

 用了好几年了,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许存在

楼主:
..

程序当然有啦,先前已经下进去了,换了有源晶震后马上就工作了,没有进掉电模式。没有程序晶震还是会运行的,要不然怎么进ISP.我都不敢用无源了,一旦当机后果很严重。

网友C:
Re

没有程序晶震还是会运行的,要不然怎么进ISP
~~~~~~~~~~~~~~~~~~~~~~~~~~~~~~~~~~~~~~~~~~ 进ISP,那是因为你复位的时候P0.14拉低了,运行了里面的BOOT程序,当然会振了...我用了那么多,无源的没有问题,我是用的2136/O1

楼主:
哦,这是可能的一种情况

但是我的片子原先就是有程序的,按复位突然就不运行了,而且连ISP都进不去,用示波器衰减10测量没有振荡波形。换有源晶体一切又好了。是不是对晶振有什么参数上的要求,比如说电容。

网友D:
RE:tangsoup

您好!
其实任何一款芯片对晶振都是有要求的,在芯片用户手册的“Crystal oscillator”部分有一个表格,详细的说明了晶振与电容之间的搭配关系。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198

网友B:
ZTEnew

 说的基本正确。

网友E:
不明白怎么选?

Fundamental Oscillation
Frequency FC

Crystal Load
Capacitance CL

Max. Crystal Series
Resistance RS

External Load
Capacitors CX1, CX2
这几个术语不清楚,能帮助解释一下吗?
我的晶振是 12.000 其他什么信息也没有, 怎么选那个 cx1, cx2
我觉得不明白 CL RS 怎么查到这些信息?

网友F:
RE:liwenz

您好!
晶振的CL和RS这两个参数是晶振厂家应该给出的,您可以咨询一下公司的采购部门,是在哪里采购的晶振,然后找他们要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