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我的电路里的MOS管发热很厉害?

楼主(2008-10-27):
用一个H桥电路来驱动一个24V 2A的直流有刷电机(可以正反转),没有PWM功能,当电机开启几秒钟四个MOS管就很热,开始以为是器件参数有问题,后来直接用一MOS驱动该电机,结果一切很正常,MOS管一点都不热,麻烦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补充单个MOS驱动示意图

补充单个MOS驱动示意图

网友A:
RE

   一般的发热是正常的.不使用PWM其中两个场管长时间导通发热两肯定很大.
   同时程序里,也要注意电机换向时, 先关掉所有场管再导通,以防止同一边的两个场管同时导通,电流过大烧毁.(这也可能是造成太热的原因吧)

网友B:
?

老兄,你上臂的驱动电源有问题,上臂的驱动电源对地电压至少要高于电源电压10V以上.要不你用自举升压要不你搞个隔离的驱动电源提供.还有IRF540N的门极极限电压在正负20V,你都接近边界了.

网友C:
M2、M3对调。

同时在程序控制这四个桥时,注意避免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