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关于SMARTARM2200问题(有新问题)

楼主(2008-10-28):
有3个问题:
第一:光盘中SD卡的例子是用UCOSII的,目前我不用OS,软件包可以通用吧?
第二:SD卡的软件包我怎么使用,放置什么路径下等,希望能说具体一点。
第三:我听贵公司一个销售人员说SD卡的文件系统做好了,但是zlg_lly 告诉我说没有做好,您能核实一下吗?如果没希望指点一下或介绍点资料。

感谢大家,感谢勤劳的工程师!

网友A:
回答

1. SmartARM2200光盘里关于SD卡驱动可以用于前后台程序
2. 使用方法可以参见例程和我们的相关书籍.
   光盘目录为:
F:SmartARM2200_V2.01光盘内容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第4章_基于uCOS-II的综合实验4.4_SDMMC卡读卡器实验LG_SD
3. 文件系统作为一个软件系统可用于SD卡、CF卡、Flash存储器等,如果你需要在SD卡使用文件系统,只需要完成SD卡驱动和文件系统的接口就可以了。让文件系统可以获取SD卡上的扇区信息,同时实现SD卡的扇区读写就可以了。

楼主:
再问下

我读SD卡图片,可以用文件系统也可以不用,如果不用是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和读取,这样是可以的吧。
如果用文件系统,用你们CF文件系统的软件包应该是通用的吧?
用文件系统不用OS是不是可以?
有人说用你们的文件系统和软件包就必须用OS,迷惑中,请赐教。

网友B:
用OS太方便了,

想用什么介质就挂什么介质,ROM/RAM/CF/SD/HDD/NAND FLASH/CDROM/USB HOST
err = mount( "/dev/sd", "/", "fatfs" );

打开你想操作的图片文件
fd = open( "/my.jpg", O_WRONLY );

读出图片文件数据
readed=read(fd,buf,2000);

解码
err = decode_jpg(buf, lcd_disp_buf, 2000);

显示
err = lcd_display(lcd_disp_buf);

关闭文件
err = close(fd);

如果配置上GUI,那你基本上什么也不用做了,全图形系统,自动支持各种图片显示。
不必担心代码大,也就几百K,说不定比你自己写的前后台程序还要小,而且更稳定。也不必担心不会OS,只要敲个make回车就成了,傻瓜式操作,以库形式提供。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A:
RE

   文件系统本身并不关注文件类型, 无论是文本、图片或则音频文件对文件系统来说都一样。对具体文件格式的处理需要用户自己另外通过程序完成。
   另外我们公司的ZLG_FS,支持前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