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42片内FLASH存储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大家好:
      请教一下,我用的LPC2142一般是用来存储程序的,可不可以开辟一块空间,用来直接存储比较重要的数据,这样就不用外部再加一个EEPROM了,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分散加载或IAP

如果事先已知的数据可以用分散加载的办法,固定数据到某个地址;
如果是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可以用IAP,保存数据到FLASH的某个分区。

网友B:
问个特别菜的问题

什么是IAP 啊

网友A:
在应用编程

用程序对flash进行擦除或编程
具体可以看一下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