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高手在ARM ADS1.2中怎样加载第三方的函数库

楼主(2008-10-29):
本人在编程中需要用到一个数学公式y=cos4x;请问ADS里面有数学公式的库函数可以调用吗?或者还是得自己编写?
假如有现成的库函数,如何将该库函数加载到ADS里面,以便我的程序可以调用库函数里面的数学函数?谢谢

网友A:
。。。。

 如果有库函数,你直接inlcude不行吗?

楼主:
就是不知道ADS里面有没有数学公司的库函数?

期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

 每个库里有哪些函数,你可以找相关资料看。没有的话,自己写个函数。。。 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B:
RE:jixieyang

您好!
在使用数学函数时,在前面加个#include <math.h>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