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最近做了一个网络转串口模块,但是被上位配置软件卡住了

楼主(2008-10-31):
最近做了一个网络模块,但是被上位配置软件卡住了

上位软件的作用,是搜索挂在局域网上的以太网模块。
但是由于模块可能不在本网段中,因此软件必须要能够搜索到配置为不同网段的模块,例如:
本机所在的网关:192.168.1.1,
本机IP地址:192.168.1.100,
而模块配置的地址可能是192.168.1.200,地址是同一网段的
也可能不是同一网段的地址:192.168.10.238。
怎样搜索已经配置非本网段地址的模块?

市场上,有些模块厂家的PC配置软件,不能搜索跨网段的IP(例如周立功的),要想配置模块,必须先把本机PC设为跟模块的IP同一个网段,想必这种搜索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用户比较麻烦;但是也有一些厂家的就不需要改动PC的IP地址,直接扫描就找到模块了,对任意网段的模块IP都可以直接找到。

ps:所有模块挂在同一网段局域网中,只是设置的IP可能随机。

晕。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东西简单,把掩码提高一级就可以了

不过,我不知道你修改模块的IP有什么意义?自动获取所在段的IP地址为什么要修改?

楼主:
在很多场合,IP是需要手动配置的

例如一些嵌入式网络里面,必须由用户来指派IP地址。而出厂的模块配置不一定符合用户的网络,他就要改。要改就要先找到。

谢谢Deeploves,具体一些,把哪个地方的掩码提高一级?

搜索时要用组播吗?

谢谢。

网友B:
好像是。。

我想是:
提高一级子网掩码也就是加大了子网的大小,从而可以加大广播范围吧。

网友C:
ip

embeded设备采用跨网段搜索不好。因为你不知道搜索的范围。
一般采用同一网段搜索。由client主动上报。
server设定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