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按键问题

楼主(2008-11-03):
os, TI, ST, ic, IO
再UCOS第一个例子里的按键
void  Task(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 避免编译警告 */

    for (;;)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0);  /* 延时20毫秒 */
        if ((IOPIN & KEY1) != 0) ???这里到底又键按下还是什么啊?
        {
            continue;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0);  /* 延时20毫秒 */
        if ((IOPIN & KEY1) != 0)
        {
            continue;
        }
        OSTaskResume(0);
        while ((IOPIN & KEY1) == 0)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0);  /* 延时20毫秒 */
        }
    }
}

网友A:
RE:

您好!
if ((IOPIN & KEY1) != 0) ???这里到底又键按下还是什么啊?
        {
            continue;
        }
这里在判断如果没有键按下则运行 continue 跳过 for 循环内后面的语句,如果有就跳过if内的 contin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