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实验问题

楼主(2008-11-04):
新人问题比较多,见谅啊
VICDefVectAddr = (int)IRQ_Eint1;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上面这个(int)为什么强制转化

VICIntEnable = 0x00008000;        // 使能EINT1中断

是不是那个管脚上是上面中断功能就把相应的管脚置1?
还是有个位中断对应表的?

网友A:
RE

1.  IRQ_Eint1是一个函数指针, 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个地址转换成数值,将其存入VICDefVectAddr寄存器中.

2.  VICIntEnable的位对应着相应的中断, 对相应为置一就可以使能该中断.

    建议阅读和实验板配套的书籍,上面有详细说明.如果还有疑惑,我们再继续交流.

楼主:
在哪里 能指点下吗?

VICIntEnable的位对应着相应的中断

两本书上都找了 硬是找不到对应的位只有在205页表5.53 3句话

楼主:
问题解决 感谢ZLG_Dengz

网友A:
clever0725

不用谢,能帮到你,我已经很高兴了。。。